【玩转C2000 LaunchPad】在FLASH里运行

楼主:
C2000 LaunchPad】在FLASH里运行

FLASH里运行程序,只是将程序烧写到FLASH中,与在RAM里运行没
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FLASH里运行需要设置等待周期,对于对时间要求严
格的过程,需要拷贝到RAM中运行,以达到最高速度。这样,如果对程序处
理不当,就有可能使在RAM中运行正常的程序烧入FLASH中后就无法正常运
行。关于这方面的内容需要看这两个:《TMS320C28x Optimizing C/C++
 Compiler User's Guide》、《TMS320C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
及其它相关文件。

下面在前几节实例的基础上,向大家介绍如何在FLASH里运行程序。

一、更换CMD文件

1、使用F28027.COM文件。

Project Explorer窗口右击项目名称,在出现的右键菜单里选择Properties
更换CMD文件方法如下:

也可以在Project Explorer窗口右击F28027.COM文件,在出现的右键菜单里
选择Properties,将这个文件包含在工程中:

2、去掉28027_RAM_lnk.cmd文件。右击28027_RAM_lnk.cmd在出现的右
键菜单里选择Properties,并将它打上勾:

3F2802x_Headers_nonBIOS.cmd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要用的。它是定
义内部特殊寄存器用的,如CPU定时器寄存器。这些是固定不变的。

二、将需要在RAM中运行的过程拷贝到RAM中。

首先定义哪些过程(函数)需要在RAM里运行,然后使用MemCopy()将
它们搬到RAM中。

1、定义ramfuncs的过程

这里的关键字“ramfuncs”是在CMD文件中定义的:

   ramfuncs            : LOAD = FLASHA,

                         RUN = P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 (_RamfuncsLoadEnd),

/*                         LOAD_SIZE(_RamfuncsLoadSize),*/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由上可见,在烧写时,将定义的ramfuncs部分写在FLASHA里,系统运
行时再拷贝到PRAML0里运行,这里的RamfuncsLoadStart等,是由编
译器生成的。在文件的开头或包含的头文件中需要加上声明: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定义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四、烧写

Project Explorer窗口右击项目名称,在出现的右键菜单里选择Properties

将项目重新编译,并进入DEBUG,此时即将程序写入内部的FLASH

如果退出DEBUG,板子重新加电后,仍能按照调试的结果运行。

网友:
给力. 最近在实习做项目. 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樓主的技術分享 ^^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