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下面的代码是什么意思(红色部分)

楼主: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_ADLY_250;                       // WDT 250ms, ACLK, interval timer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TACTL = TASSEL_0 + TACLR + TAIE + MC1;       //定时器A选择外部时钟源,开中断,连续计数模式
  P1DIR &= ~BIT0;                              //P1.0输入
  P1SEL |= BIT0;                               //P1.0做定时器A的外部信号源输入端口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if(f != 0)
    {
        IE1 &= ~WDTIE;                                  //关看门狗中断
        table[0] = f/100000 + '0';                      //设置液晶输出数组
        table[1] = f/10000 - 10*(f/100000) + '0';
        table[2] = f/1000 - 10*(f/10000) + '0';
        table[3] = f/100 - 10*(f/1000) + '0';
        table[4] = f/10 - 10*(f/100) + '0';
        table[5] = f - 10*(f/10) + '0';
        init();
        while(1)
        {
          display(0x80,table);                         //液晶显示
        }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一个数的各个位提取出来,并且转换为ASCII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可是为什么后面还要加 '0'      ?

网友:
回复 楼主:

'0'是字符,,其值是ASCII的'0'的值.
一个数+'0'就是该数字 字符的ASCII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