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ock ram的综合问题

楼主:
我在代码里例化了3个block ram,
第一个128x144(width x depth),共18432bit(18k),综合出来却用了4个36k的block ram;
第二个128x36,共4608bit(4.5k),综合出来用了2个36k的block ram;
第三个32x96,共3072bit(3k),综合出来用了1个18k的block ram。
也就是说,总共综合出6个36k的ram,,1个18k的ram,谁能帮忙解释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综合成3个18k的?
PS: 综合工具ISE13.3,  芯片型号virtex6 xc6vlx240t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据宽度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和第二个block ram都是128bit的宽度,但一个却用了个4个ram,另一个用了2个ram,这个又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你的描述,你综合的
第一个例化的BLock ram 应该是True dual-port 模式的,所以36K的位宽是36bit 128bit就需要4个36K 来支持。
第二个例化的BLock ram 应该是Simple dual-port 模式或者 Single-port的,所以36K的位宽是72bit   128bit只需要2个36k来支持。

以上是我根据Block RAM 的结构猜测的。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如此,多谢了

网友:
altera 每一次调用都是按最小的 block 来调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xilinx的,好像和atera的block ram综合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个和第二个综合出来是36k的ram,而第三个综合出来是18k的呢,这个也和深度宽度、单口双口有关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
xilinx的RAM 与LATTICE结构相同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