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放大电路的动态分析

楼主:
1、多级放大器的级间关系:
在多级放大器中,后级电路相当于前级的负载,前级负载是后级放大器的输入电阻;
前级相当后级的信号源,后级信号源内阻为前级的输出电阻。
2、n级放大器的动态指标
a、总电压放大倍数
可见, n级放大器的总电压放大倍数为各级电压放大倍数的乘积。
b、多级放大器的输入电阻:
多级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就是第一级的输入电阻Ri1,在计算Ri1时应将后级的输入电阻Ri2作为其负载电阻。
c、多级放大器的输出电阻:
多级放大器的输出电阻就是最末级的输出电阻Ron。不过在计算Ron时应将前级的输出电阻Ro(n–1)作为其信号源内阻,即

多级放大电路的频率响应定性分析
设一个n级放大电路各级的电压放大倍数分别 、…、 ,则该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
对数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表达式为

设组成两级放大电路的两个单管放大电路具有相同的频率响应, ;即它们的中频电压增益 ,下限频率 ,上限频率 ;故整个电路的中频电压增益

时,    ,且 ,所以
图1

说明增益下降6dB,并且由于 均产生+45°的附加相移,所以 产生90°附加相移。

根据同样的分析可得,当f =fH1时,增益也下降6dB,且所产生的附加相移为–90°。因此,两级放大电路和组成它的单级放大电路的波特图如图1所示。根据截止频率的定义,在幅频特性中找到使增益下降3dB的频率就是两级放大电路的下限频率fL和上限频率fH,如图中所标注。显然,fL> fL1(fL2),fH< fH1(fH2)。因此,两级放大电路的通频带比组成它的单级放大电路的通频带要窄。以上结论具有普遍意义。

对于一个n级放大电路,设组成它的各级放大电路的下限频率为fL1、fL2、…、fLn,上限频率为fH1、fH2、…、fHn,通频带为fbw1、fbw2、…、fbwn;设该多级放大电路的下际频率为fL,上限频率为fH,通频带为fbw,则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讨论起来理论性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