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功耗问题

楼主:
各位老大们:救命呀,1114的功耗写的是深度掉电0.2uA,深度睡眠2uA,但是现在我需要在深度睡眠下保留一个定时器,然后定时唤醒,但这个定时器加了以后,功耗下不去呀,我的大概在2MA,怎么办呀。哪位帮忙指点一下,有写过类似代码的吗?

网友:
查一下手册,看看定时器的功耗,或者关掉定时器看看待机电流是否符合要求,如果别的地方没问题,而定时器就是要消耗2mA电流的话,那无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掉定时器肯定功耗正常,就是现在加上的问题,主要是找不到定时器的功耗,给出的目标是20UA,但是基本行不通呀。很无解

网友:
仔细再看看器件手册,特别注意定时器模式与低功耗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决了,那个用系统振荡器作为时钟,功耗就是2mA,换成看门狗时钟,就到300UA了,就是不太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