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中有段程序含有#ifdef---#endif,这段程序在运行还是在编译时执行??求解

楼主:
#ifdef RTCClockOutput_Enable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Disable the Tamper Pin */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 To output RTCCLK/64 on Tamper pin, the tamper
                                 functionality must be disabled */
  /* Enable RTC Clock Output on Tamper Pin */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CalibClock);
#endif

网友:
猜想?

是不是编译器在编译时根据程序员的实际定义或者使用芯片情况进行编译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都是编译,下载后执行的.

条件编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资料给我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C语言知识。那里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都是编译,下载后执行的.

条件编译

所谓条件编译,就是满足条件了才编译,不满足条件就不编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条件编译,就是软件在编译程序时根据具体情况而编译的,不是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单片根据条件选择执行.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条件不成立,相当于没有这一段

网友:
顶一个
所谓的条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