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1270内部flash大小

楼主:
各位大牛,小弟在使用EPM1270的时候,遇到一个小问题,这个EPM1270内部flash的容量是多少呢?
我查了下手册,只查到8K字节,但是编译后的文件明明大于8K,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更正你的说法,EPM1270内部UFM是8192bit,不是字节。
这个flash不是用来存放编译后的代码的。所以没有任何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正你的说法,EPM1270内部UFM是8192bit,不是字节。
这个flash不是用来存放编译后的代码的。所以没有任何联系。
感谢大版主的关注和回复。这个8192bit的UFM是干嘛用的啊?
另外,我编译之后文件是烧写到cpld的什么里面呢?这个芯片的所谓的存储程序的“flash”又是多大,在手册上怎么查呢。
谢谢先

网友B:
CPLD内部没有存储程序的FLASH。
8192 BIT 用来给用户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LD内部没有存储程序的FLASH。
8192 BIT 用来给用户使用的
啊,斑竹呀,能给解释下不,没有flash,那是把程序烧写到了那里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