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AD精度远达不到12位,如何提高?

楼主:
F28335的AD实际精度可以做到多少?我用外部12位精度AD模块可以很容易做到信号采集精度到11位,而采用F28335内部AD却差很多,甚至精度只能达到7位,8位,至今未查明原因,望大家讨论、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28335的内部ADC的分辨率为12位但精度确实不高,如果电路设计好一点9位的精度还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确实,内部AD是稍差点儿,但不至于差到这么多,我用的能接近10位。不过不是28335,是2812

网友:
精度只达到七八位,器件应该没这么差。楼主应该找找看有没有干扰,或者软件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可以参考SPRAAD8A: TMS320280x and TMS3202801x ADC Calibration这份文档。
虽然不是同一个系列,但是都是SAR式的ADC,原理相同。
而且TI还提供了校准用的代码。

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的:
1. 采样时间过快。有时候为了更快的处理速度,往往会把采样时间设定的很高,但是SAR要求对采保电容阵完全充放电才能准确转换,所以如果速度太快,精度会受到影响。
2. ADC引脚上的等效电路。采保电路可以粗略看成是个电容,每次开始ADC转换,相当于在AD信号线上并上了一个对地的电容,这对本身可能就比较微弱的模拟输入信号来说,会造成较大影响,我以前的一个项目,实测这个影响时间为160ns左右,幅值也会达到几百个mV。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用心设计AD输入电路。TI有一个手册比较不错,不过不是针对C2000的,但是仍有借鉴价值。 (SPNA118B -- ADC Source Impedance for Hercules™ ARM® Safety MCUs)
3. 要是芯片的ADC自带放点功能(Discharge),那就方便多了,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功能来增强精度。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这个,也许能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