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高效c语言】(四)--switch与if的效率

楼主:
switch与if的区别

如果纯粹比较数字或字符,建议使用switch,因为它只会在一开始的switch括号中取出变量值一次,然后将这个值与下面所设定的case比较,但如果使用if,每次遇到条件式时,都要取出变量值,效率的差异就在这儿。例如:

if(a == 1)
    //...
else if(a == 2)
    //...
else if(a == 3)
    //...

这个程序片段在最差的状况下,也就是a = 3时,共需3次比较,而每次比较都必须取出变量a的值一次。如果换成switch:

switch(a)
{
    case 1:
        //...
        break;
    case 2:
        //...
        break;
    case 3:
        //...
        break;
}

在这个程序片段中,只在开头switch的括号中取出变量a的值,然后逐一比较下面的case,效率的差别就在这儿。当然并不是使用if就不好,遇到复合条件时,switch就帮不上忙了,由于无法在switch中组合复杂的条件语句,这时就得使用if了。简单地说,if与switch两者可以搭配着灵活使用。

网友:
上面那个if-else一定得是取a取3次吗?

网友:
if里面与a比较的时候应当不会去区3次的,除非a在定义的时候加了volatile;

还有一点,程序员在编程用if语句的时候,尽量把出现机率比较高的放在前面进行判断,这样来提高处理的效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即a=3.

网友:
哦,什么时候我试试用这些各种不同的写法,来看生成的汇编就很清楚了。
就算是给我说了,我总是觉得浮在表面,看汇编就什么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