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怎么快速查询快递

楼主:
第一步:打开QQ
第二步:点QQ右下角的应用管理。
第三步:点QQ速递
第四步:选择物流公司
第五步:输入快递单号
第六步:结束

网友:
腾讯公司就是模仿力极强,,我服!

网友:
不如直接去快递公司官网查询

网友:
自被QQ2012强制升级以来,该软件严重拖累系统,本身启动、登录缓慢,登录后还不知在硬盘上读写些什么,导致系统在数十秒的时间内被高度占用,就这牛皮还一直吹……

网友:
现在这些网站都倾向全能功能,,,什么都想弄个全面的,其实越全越烂。

网友:
擅长抄袭

网友:
QQ有些霸道。升级是强迫的。
当QQ登录时,如果再在其它地方输入东西,例如密码,输入一个字符,它要出来两个。
并且,还要强制其它窗口无效化。

网友:
现在除了聊天功能,我一般不用QQ的其他功能。

网友:
如果只是聊天,可以使用腾讯的TM。虽说很老。但是干净

网友:
根本就查不到烂东西,,QQ还没那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