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语音自动报时系统中的语音部分该用什么芯片做

楼主:
初步是这样想的,用一个AT89S51的芯片,再加上A/D转换以及D/A转换,在加上放大器和扬声器,以及数码显示。但我不知道语音录入者一部分该怎么做,求高人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试试APR9600芯片。

网友:
楼主的方案没有实用价值,而且成本并不低,51系MCU的运算能力远远不足以满足软件合成语音的要求,最简单、最便宜、效果又好的方案是使用数字录音芯片,ISD系列的就可以,用MCU控制其录放即可。

网友:
纯模电就可以,单片机在这里用处不大.
如果要压缩存储就像楼上说的51各方面都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