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h头文件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求帮助解释

楼主:
各位坛友好,我今天晚上闲来无事,查看了一下g2553的头文件,发现了有好多细节的地方很不清楚,百度了一晚上也弄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希望在这里大家能帮助我解释一下这些疑问。问题如下:
在g2553的头文件中,
/* External references resolved by a device-specific linker command file */
#define SFR_8BIT(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ess
这个要怎么理解,结合下面的:
#ifndef __DisableCalData
SFR_8BIT(CALDCO_16MHZ);                       /* DCOCTL  Calibration Data for 16MHz */
SFR_8BIT(CALBC1_16MHZ);                       /* BCSCTL1 Calibration Data for 16MHz */
SFR_8BIT(CALDCO_12MHZ);                       /* DCOCTL  Calibration Data for 12MHz */
SFR_8BIT(CALBC1_12MHZ);                       /* BCSCTL1 Calibration Data for 12MHz */
SFR_8BIT(CALDCO_8MHZ);                        /* DCOCTL  Calibration Data for 8MHz */
SFR_8BIT(CALBC1_8MHZ);                        /* BCSCTL1 Calibration Data for 8MHz */
SFR_8BIT(CALDCO_1MHZ);                        /* DCOCTL  Calibration Data for 1MHz */
SFR_8BIT(CALBC1_1MHZ);                        /* BCSCTL1 Calibration Data for 1MHz */
#endif /* #ifndef __DisableCalData */
我是越看越不能理解,类似SFR_8BIT(CALDCO_16MHZ);                       /* DCOCTL  Calibration Data for 16MHz */ 的代码有很多很多,主要是对
/* External references resolved by a device-specific linker command file */
#define SFR_8BIT(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ess
的不理解,其次#ifndef __DisableCalData和#endif /* #ifndef __DisableCalData */又是什么意思,请各位高人前辈帮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ifndef __DisableCalData和#endif /* #ifndef __DisableCalData

是条件编译。如果没有定义就定义它。请参考C语言手册

网友:
回复 楼主:

SFR_8BIT(CALDCO_16MHZ);
对使用宏定义的地方进行字符展开就是: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ALDCO_16MHZ;

SFR_8BIT is a macro that defines a variable to be 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located at a certain address.
You quoted the macro definition.

However, somewhere else in a different header file, the macro is used in the form

SFR_8BIT(P1DIR = 0x22);
or
SFR_8BIT(0x22) P1DIR;

or something similar. I don't use IAR/CCS, so I don't know the exact syntax there, but on mspgcc it is similar:

#define sfrb(name, addres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ame asm(#address);
and used with
sfrb(P1DIR, 0x22);
throughout the different header files, which then expands t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1DIR asm("0x22");

There are also sfrw and sfra macros which do the same for word or address-word (20bit) registers

The macro is usd in other header files which may be in a processor-specific subfolder or such. Perhaps it is even assembled by calling an include file with the name of the Port (P1) and the base address (0x20), so the same include file can be called for any number of ports, by addign port name and port register extension (P1 and OUT) and adding base address and register offset (0x20 and 2). It keeps maintenance low and allows reusing the header file for different MSPs with different module addresses but otherwise same module hardwa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宏定义,现在理解了,但是我不明白在官方给出的温度演示程序的C代码中有这样一条:
void InitializeClocks(void)
{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2 &= ~(DIVS_3);
}
里面的CALBC1_1MHZ和CALDCO_1MHZ不知道在哪里定义的,在头文件中
SFR_8BIT(CALDCO_1MHZ);                       /* DCOCTL  Calibration Data for 16MHz */
SFR_8BIT(CALBC1_1MHZ);                       /* BCSCTL1 Calibration Data for 16MHz */
这两句也是定义它们是一个不可被编译优化的变量,而在G2553的datasheet中所使用的标签是CAL_DCO_1MHZ和 CAL_BC1_1MHZ,这又让我搞不清楚,您能再解释一下吗?

网友:
没仔细看
反正我也觉得一大堆书就是没有明了地讲明白实际中遇到的各种情况的机理的中文书

网友:
关于SFR_8BIT的相关说明:
External references resolved by a device - specific linker command file
(外部引用解决的特定于设备的连接器命令文件)
#define SFR_8BIT(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ress
#define SFR_16BIT(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ess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