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MPACT烧写程序到W25X40L问题

楼主(2012-12-21):
用iMPACT烧写程序到W25X40L问题
我现在用的xilinx的下载电缆,通过iMPACT软件烧写代码到W25X40L里,有时能烧写成功,有时根本不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靠性这么不好,还有W25X40L上的引脚连到cpld上的,但把cpld里的程序擦除应该能烧写到W25X40L吧。望大家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程序
可靠性

楼主:
还有就是能烧写的时候,cpld程序不擦除也能烧写成功,感觉这样就有点奇怪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电路板元件焊接是否正确。比如电阻是否焊接成电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元件没有焊接错误,版主,有不有可能是下载电缆兼容性不好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换一个根下载线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