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很急

楼主:
昨天刷了一下BOIS,nor flash的,配置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再用ads调试就没有现象了,程序好像正常运行,
就是一个简单的led灯,以前没有问题的,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用jlink调试出现下面提示,请高手看看是怎么回事,很急
其他功能都正常,就是往nor flash烧写程序没有现象了

网友:
之前用ADS写ARM7下的任务调度器时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但已经不记得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当时也是急着解决问题,改改代码和设置解决的。
LZ先看一下是不是axd上 option -> configure processor->semihonsting有没有去掉。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感觉应该是设置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