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切换的问题求教

楼主:
系统由外部DC5V电源和3.7V锂电池两中供电方式,当插入DC5V时锂电池不供电,但是要给锂电池充电;拔掉DC5V时锂电池供电,不用芯片解决。切换的效率当然是越高越好了

网友:
锂电池电压搞一个电压过低告警即可。这个不存在切换效率的问题,锂电池没电的时候,充电就行了。

网友:
楼主这是又想马儿跑的快又想马儿不吃草啊……

给锂电池充电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线性充电IC,有国产的,价格很低,自动切换用MOS管实现,MOS管导通内阻低故而效率最高。

网友:
呵呵
我是选了CN3052给锂电池充电的;电源切换在之前是考虑两个供电各接一个肖申特二极管实现切换的,但是0.3到0.5的压降就感觉稍稍有点大,所以在此求教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的。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是选了CN3052给锂电池充电的;电源切换在之前是考虑两个供电各接一个肖申特二极管实现切换的,但是0.3到0.5的压降就感觉稍稍有点大,所以在此求教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的。谢谢哈

网友:
CN3052是国内一个公司主打产品,据我知道,他们有专门技术人员做针对他们产品芯片的专业的技术服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连0.x伏压降都不愿割舍的话,可考虑用理想二极管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肖特基管只是比硅管结压降低,MOS管的压降则可以做到0.1V以下。

网友:
照七楼思路,只用一个MOS管即可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网上没找到理想二极管的电路,个人水平比较低,不知道能否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想二极管”电路其实就是用电压比较器的结果去控制MOSFET的通断,以实现极低的导通压降。不过虽原理简单,用分立元件搭好倒也不易,不如用IC省事。
Linear Technology公司有一些理想二极管芯片可以去看看: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s/powerpath_controllers_*_ideal_diodes

不过LTC的产品是出了名的贵,如果只是用于5V以下的低压,且电流也不太大时,或许可借用负荷开关芯片,如Diodes公司的AP2141、…、AP2191,On Semi公司的NCP380等。
http://www.diodes.com/datasheets/AP2141_51.pdf
http://www.diodes.com/datasheets/AP2161_71.pdf
http://www.diodes.com/datasheets/AP2181_91.pdf
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NCP380-D.PDF

网友:
为了快速转换,建议楼主还是肖特基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基本的我也有大概了解  看来自己用分离原件搭一个“理想二极管”还是不如肖申特来的快  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有没有使用充电器芯片,如果带有电源路径管理功能,便能解决这个问题。以下文章供参考:
http://www.ti.com/lit/an/slua376/slua37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