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开发板上的I/O口是coms电平,还是ttl电平,怎么去判断的?

楼主:
DSP开发板上的I/O口是coms电平,还是ttl电平,怎么去判断?请教。。。

网友:
看DSP的手册,上面会有IO电平参数,如果通过其它IC引出,类似的去查该IC的手册。通常而言都应该是输入兼容TTL,输出CMOS电平,这样最通用,故而现代MCU、DSP等面对嵌入式应用的芯片基本上都是这么设计的,但是否存在例外还需看手册确定。
CMOS电平可以驱动TTL,反之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