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晶振怎么样清洗最好

楼主:
求晶振用什么机器清洗最好,用什么液体不会伤害到晶振使用

网友:
常规清洗方法即可,可以放心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剂用洗板水或无水乙醇都可以,注意前者对人体有毒,要注意处理和防护。

网友:
用无水酒精。或天纳水,清最好

若有条件放入超声波清洗机里洗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超声波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超声波清洗?

超声波清洗机的原理是利用超声波激荡清洗剂做高速短距离流动,这样的清洗方法最快,而且可以轻松洗净密集管脚下的助焊剂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