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发热严重的问题

楼主:
我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需要大家帮我解答一下,在逆变器件正常的情况下,变压器发热严重的问题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
要恰当安排变压器的铜损铁损,或者是因为变压器功率容量太小,换个大的

网友:
1.负载是否过大
2.变压器绕制不规范场管也会发烫
3.空载电流是否过高
4.常温环境下,负载情况下发热的温度有60度以下是正常的

网友:
任何变压器都是有额定功率的,先确认该指标是否满足,如果是满足的则说明变压器绕制工艺或电路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