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设计频率计并用lcd显示,我用加载了hex文件但是lcd没显示内容。解决者立...

楼主:
用51单片机设计频率计并用lcd显示,我加载了hex文件但是lcd没显示内容。我用proteus仿真时用的是AT89c51,没有问题,结果也正确。实际硬件电路用的是STC89c52,结果不出来。该怎么解决啊/
能完美解决者定当重谢,

网友:
路过看看

你仿真对只能说明大部分功能你写对了,但不是全部,仿真和实战是有区别的。
首先,你要弄通相关硬件部分,比如你弄个能点亮LCD的代码进去,可以亮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程序,那只有双方面找了。
别心急,慢慢来,你先把判忙函数弄好,写数据,写命令,然后弄个清屏程序(里面不一定要写0哦,可以显示一些能够看得见得比如 0x0f等等)。

网友:
如果硬件没问题有可能是液晶的时序问题,把时序慢一点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