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对两个同频率信号 计数 ,计数值不相等

楼主:
大家好,请教各位朋友FPGA的计数器问题:
FPGA(EP4CE6)设计了个双路的 计数器,对输入的两路方波信号连续计数,并每隔1us将两路计数值相减,结果送到DA输出,
如果两路输入信号是同频率的方波信号,那么DA输出的波形应该是一条直线,这在modelsim仿真是条直线。
但实际用信号发生器输入同频率信号到FPGA,DA输出的怎么是锯齿波?附上原理图:

双通道

RTL图

RTL图

旋转 双通道

双路计数器示意图

双路计数器示意图

网友:
说明两路信号计数有误差而已

网友:
请教 这个计数误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当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入50M以下的频率信号,输出的波形是一条直线,高于50M就是锯齿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