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开关电源的效率

楼主(2012-12-21):
如何测试开关电源的效率
谁能告诉我如何测试开关电源的效率?非常感谢
开关电源
测试
如何

网友A:
这个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一般简单的测根本测不出什么准确结果。开关电源厂家有专门的仪器。如果没有测试仪器,简单的测试结果就没有什么意义。
[
]

网友A: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是描述一个用电设备,对于它的电源而言,其用电效率高低的数据。 对于开关电源来说,视在功率是开关电源输入的电压电流的乘积,有功功率是电源实际吸收了的功率(转换成直流输出,以及自己发热散耗了的这部分功率),需要用专门的仪表测量有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