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与线性regulator的区别

楼主:
请问DC-DC与线性regulator的区别是什么呢?具体说明一下好吗?

网友:
要解释清楚,先玩弄一下概念,

1.DC-DC的意思是直流变(到)直流(不同直流电源值的转换),只要符合这个定义都可以叫DCDC转换器,包括LDO。但是一般的说法是把直流变(到)直流由开关方式实现的器件叫DCDC
2.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出2v~3V以上,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太苛刻了,如5v转3.3v,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只有1.7v,显然是不满足条件的。针对这种情况,才有了LDO类的电源转换芯片。

网友:
DCDC的意思是直流变(到)直流(不同直流电源值的转换),只要符合这个定义都可以叫DCDC转换器,包括LDO。
LDO自身引起的压降会很低。一般的LDO,压差都在0.5V以内也就是你需要5V输出,输入只要>5.5V就OK。
如果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很接近,最好是选用LDO稳压器。DC-DC包括升压、降压、升/降压和反相等电路。DC-DC转换器的优点是效率高、可以输出大电流、静态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