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数码管驱动方法

楼主:
近日为师弟做的一个数码管驱动。以前用数码管不多,没有仔细考虑使用的通用性及方便,今天整理出一个方法,希望能对新手有点儿帮助!

数码管显示函数,在定时器中断中调用,我用的是毫秒中断,
    void Display() 在定时器中断中调用,不需其他处理。最多可驱动8个数码管,如需要更多可自行修改
     需要显示的数据放在Disp_Dat[DISPNUM];里
      该驱动使用时有三个控制变量 Dsip_Hide,Disp_Flash,Disp_Point
      Dsip_Hide  消隐控制变量 ; 每一位控制一个数码管,为1表示该位消隐,此时该位数码管不显示。比如0x01表示第一位数码管不显示
      Disp_Flash  闪烁控制变量 ; 每一位控制一个数码管,为1表示该位闪烁,此时该位数码管处于闪烁状态,闪烁周期为1s,用法同Dsip_Hide
      Disp_Point  小数点显示控制变量:每一位控制一个数码管,为1表示该位显示小数点,用法同Dsip_Hide

    说明: 由于次驱动方法使用消隐控制位实现数码管的闪烁,因此在退出闪烁状态时消隐控制位可能处于消隐状态。是实际使用时退出消隐状态时注意把消隐控制位清零
编辑1.c (5.35 KB, 下载次数: 51) main.c (11.42 KB, 下载次数: 59) 。第一个附近为整理出来的驱动,第二个附件为实际应用的例子。

网友:
这是楼主的经验总结也,,,一定要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经验,为新手做的,方便使用而已!没多少技术含量,楼上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经验,为新手做的,方便使用而已!没多少技术含量,楼上见笑了

下载了,怎么打不开啊,有个问题请教下,为什么最多只能驱动8位,我用12位的要怎么办呢?

网友:
打不开应该是下载出问题了吧。重新下载就行了。
至于为什么最多只能驱动8位,是因为我就做了8位,你想用12位就把对应8位所需的变量做成12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