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阻塞赋值容易错语法点讨论

楼主:
请教下大家!我发现光盘里的例程有一段是这样子的:
always @(dac_sta or wr_act )
begin
        dac_load_r <= 1'b1;
        bit_counter_rst <= 1'b0;
        dac_sta_next <= dac_idle;
        case(dac_sta)
                dac_idle:
                begin
                        bit_counter_rst <= 1'b1;          //空闲时复位发送位计数器
                        if (wr_act)                            //有写数据信号时,进入发送状态
                                dac_sta_next <= dac_send;
                        else
                                dac_sta_next <= dac_idle;
                end

                dac_send:
                begin
                        if (dac_dat_send_finish)  //位数据发送完成后进入数据锁存状态
                                dac_sta_next <= dac_store;
                        else
                                dac_sta_next <= dac_send;
                end

                dac_store:
                begin
                        bit_counter_rst <= 1'b1;         //发送位计数器复位
                        dac_load_r <= 1'b0;              //Load 变低进行数据锁存
                        if (div_clk)                     //锁存状态为1个div_clk周期
                                dac_sta_next <= dac_idle;
                        else
                                dac_sta_next <= dac_store;
                end

        endcase
end

其中:
        dac_load_r <= 1'b1;
        bit_counter_rst <= 1'b0;
        dac_sta_next <= dac_idle;
用了非阻塞赋值,接着下面的CASE里面又分别给他们三个各自再次赋值了一次。请问到时是哪个有效呢?
请教下:对同一个寄存器变量在一个ALWAYS里面多次(重复)非阻塞赋值结果是?

网友:
其中:
dac_load_r <= 1'b1;
bit_counter_rst <= 1'b0;
dac_sta_next <= dac_idle;
用了非阻塞赋值,接着下面的CASE里面又分别给他们三个各自再次赋值了一次。请问到时是哪个有效呢?
请教下:对同一个寄存器变量在一个ALWAYS里面多次(重复)非阻塞赋值结果是?

问题答案:最后有效执行的才行。

网友:
always 块内语句是顺序执行的

always块里是顺序执行的

网友:
顺序执行,但所有的执行完后,才给出结果!

网友:
前两天还看书补了一下, 突然想不起来怎么表达了;
仿真时, "<="优先级别最低, 会被放到事件队列中, 最后才被执行;
eeleader的答案是对滴

网友:
仔细想想,这也苻合硬件的实际情况。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