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MSP430F149最小系统板,怎么用LaunchPad给他下程序呢

楼主:
 这是我买的最小系统板,能不能用LaunchPad给他下程序呢

网友:
149不能用launchpad下程序。
launchpad只能给SWD接口的下,比如g2xxx系列的

网友:
四楼给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多少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含芯片15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51也是用PL2303,,有什么区别,可以改吗

网友:
launchpad是SBW模式下载,149不支持。
4楼是个USB转串口,如果用这个的话,那就用bsl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