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之:如何解读陀螺仪MPU6050数据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之:如何解读陀螺仪MPU6050数据

PU6050数据是16位的数。它属于int16类型,即数据范围是-32768 到 32767。 正数范围是0-7FFF(0-32767), 负数范围是(1000-FFFF).

计算机中,负数是以补码的形式来表示的。什么叫补码呢?给大家复习下数学,首先百度下:
1)使用补码的目的:可以将符号位和其它位统一处理;同时,减法也可按加法来处理
2)正数的补码和原码相同
3) 负数的补码等于其符号位不变,数值部分的各位取反,然后整个数加1

那么,当你得到MPU6050的数据的时候,如果是: FFFF,那么代表多少呢?
>>符号位不变,数值部分的各位取反, 变成8000,然后整个数加1,变成8001, 即-1.
如果是: FF00,那么代表多少呢?
>>符号位不变,数值部分的各位取反, 变成80FF,然后整个数加1,变成8100, 即-256.

所以,在正确读取到MPU6050数据的时候,你会发现数据可能在0-FF和FF00-FFFF之间跳动。即数据在255到-256之间跳动。

网友:
又复习了!

网友:
这个不对吧,最高位为符号位。那么正数是0000到7fff,那么负数应该是8000到ffff。

还有后来读取的数据为什么只会在0到ff和ff00到ffff之间变动呢。假如读取的是0fff,那么为正数,应该是4095,假如为800f,那么取反加一就为fff1,为-32753

网友:
解决了我很久的困惑了,顶

网友:
正要用到这个芯片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