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里编译不过的IAR可以编译过,

楼主(2012-12-23):
CCS里编译不过的IAR可以编译过,
CCS怎么设置警告或错误等级

网友A:
我原来也是写G2553的时候也是你那个问题,根据我的了解应该是你的内存不够,你使用MATH函数,把堆栈写小一点,介绍一篇文章给你,看看 ,
http://e.9crk.com/viewtopic.php?f=16&t=668
应该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