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和EEPROM,调试了好几天都没调出来,有人能指导一下吗?十分感谢。

楼主:
#include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I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 (P1IN&0x80)                  //设置 P1.7 管脚

uint m;                                 //写入IIC时循环参数
uint i;                                 //
uint n;                                 //
uint j;                                 //延时
uint dd;
uchar qq;
uint num2;
int address=0x12;                        //前面地址有擦坏的
int zhi;                                  //显示数组
uchar  p=0;                                //把AD采集来的信号存入 0-20
uchar  count=0;                         //按键的次数
static uchar  results[4];                       //AD采集的数据
uchar dataaddress[1];                    //IIC的地址位置
uchar rd[21];
uchar rd2[7][3];
uchar rd1[7][3];                            //  测试存入数据
uchar flag = 0;                          //标志是否能存取数据

uchar table[]={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11,0xfe};
             //分别显示 0 1 2 3 4 5  R .    为小数点
                          // 共阳极数码管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uint n)
{

    for(j=n;j>0;j--)
    {
    for(i=1140;i>0;i--);
    }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AD转换************************************/
    P6SEL = 0x0F;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P3DIR |= BIT3 + BIT1;                     //设置相应端口为输出状态  iic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2;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SHP+CONSEQ_1;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 sequence
    ADC12MCTL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INCH_2;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INCH_3+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IE = 0x08;                           // Enable ADC12IFG.3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_EINT();   //开启总中断

/**********************显示部分**************************************/
    P1DIR&=~0x80;                             //P1.7口设置为输入
    P4DIR |= 0xff;                               //P4口设置为输出
    P4OUT=0xff;                               //对P4口进行初始化
    P6DIR |= 0xf0;
    P2DIR |= 0xff;
/*******************************************************************/

while(1)
{
   if(key!=(0x80))
      {
       delay1(10);                            //上电前长按进入标定状态 显示小数点
          if(key!=(0x80))
             {
                   while(1)
                          {
                               if(key!=(0x80))
                                    {
                                       delay1(5);
                                       if(key!=(0x80))
                                           {
                                             while(1)
                                             {
                                               while(key!=(0x80));

                                                 dd=0x8fff;
                                                 while(dd--);

                                                P4OUT=table[count];
                                                P4OUT=table[7];

                                                  if(key!=(0x80))
                                               {   delay1(5);
                                                   if(key!=(0x80))
                                                   {
                                                    ADC12CTL0 |= ADC12SC;      //开启转换
                                                    //delay1(100);
                                                    count++;

                                                     if(count==7)

                                                       count=0;

                                                address=address+3;
                                                if (address>36)
                                                   address=18;
                                                Write_NByte(results,3,address);       //在address后连续写入了3个数据

                                                Read_NByte_Randomaddress(rd1[p],3,address);

                                                p++;
                                                if(p==7)
                                                p=0;

                                             }

                                           }

                                    }

                           }
            }
       }

  else
        {
            for(m=0;m<7;m++)
               {
                  if (address>36)
                  address=18;
                  Read_NByte_Randomaddress(rd1[count],3,address);

                  count++;
                  address=address+3;
                  if(count==7)
                  count=0;
                           }
               while(1)
                  {
                    dd=0x8fff;
                    while(dd--);

  /****************************比较数据部分*******************************************/
                      {

                           if(results[1]<2800)
                           { qq=8;}

                           if(results[1]<2500)
                           { qq=0;P2OUT=0x00;}

                           if(results[1]<500)
                           { qq=7;}

                          if(results[0]<2800)
                          { qq=9;P2OUT=0x02;}

                          if(results[0]<2500)
                          { qq=4;P2OUT=0x04;}

                          if(results[0]<500)
                          { qq=2;P2OUT=0x06;}

                          if(results[2]<2800)
                         { qq=5;P2OUT=0x01;}

                          if(results[2]<2500)
                         { qq=3;P2OUT=0x03;}

                         if(results[2]<500)
                         { qq=1;P2OUT=0x05;}

                          }
/****************************显示部分******************************************/
                       {

                          switch(num2)
                          {
                            case 0x00:num2=table[0];break;
                            case 0x01:num2=table[1];break;
                            case 0x02:num2=table[2];break;
                            case 0x03:num2=table[3];break;
                            case 0x04:num2=table[4];break;
                            case 0x05:num2=table[5];break;
                            case 0x06:num2=table[6];break;
                            case 0x07:num2=table[7];break;

                           }
                             P4OUT=num2;

}

                         ADC12CTL0 |= ADC12SC;          //开启转换AD

                      }
        }
    }
}

/**********************AD转换中断*****************************************/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results[0] = (ADC12MEM0/12);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1] = (ADC12MEM1/12);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2] = (ADC12MEM2/12);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3] = (ADC12MEM3/12);                  // 未使用

  //_BIC_SR_IRQ(LPM0_bits);                   // Clear LPM0, SET BREAKPOINT HERE
  while((ADC12IFG & 0x0f)!=0);
}

/****************************************************************************************

这个是个档位传感器的程序,ad三个通道分别采集数据。

上电前,长按按键。进去标定状态,显示零,再按键,进行数据采集保存到二维数组,每次采集记录三组数据,一个采集六次,并将采集的数据存到EEPROM。再按键后显示为1,直到6.

此时手动断电,再上电后,首先将EEPROM里存的数据读出来。

我的问题是,每次都会有一两个值偏差很大,而且每次采集的数据都不变,我感觉是EEPROM没写进去,是不是IIC写的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