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6410的地电位正常通电的情况下相对人体有75V!

楼主:
最近正在学习tiny6410,今天将开发板上电后不小心碰了一下地引脚,被电了一下,只是有点麻麻的感觉。于是用万用表测量。首先使用直流档,测得地和人体的电位差为40mv。接下来用交流档,测得地和人体的电位为75V。然后将排插的开关断开,用万用表交流档测得地和人体电位为205V。我顿时无语了。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相同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交流电位差?是正常还是tiny6410的开关电源质量太差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给tiny6410供电的电源都没有75v,这说这问题。要么是量错了,要么是电源问题。另外,你的板子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问题,可以正常运行就是有点电人,我是用的万用表的交流档量的,将一段接板子的地,用手握住另一端测量,在插线板接通电源状态下,显示75V,在插线板开关断开情况下,显示205V,只有将插线板的插头从插座中拔出显示1V左右(正常值工频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可以正常运行就是有点电人,我是用的万用表的交流档量的,将一段接板子的地,用手握住另一端测量,在插线板接通电源状态下,显示75V,在插线板开关断开情况下,显示205V,只有将插线板的插头从插座中拔出显示 ...
呵呵,那还真是不清楚怎么会这样。板子能跑还好,不过总感觉很危险,怕电到人,或者是哪天板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