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语法小问题

楼主:
input a;
output [7:0] b;

wire a;
reg [7:0] b;

//////////////////////////////////////////

input wire a;
output reg [7:0] b;

这两种语法有区别吗?

网友:
功能上应该是一样的。后面这种方法显得比较累赘

网友:
二者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第二种说法比第一种说法要简单,但是可能刚接触的朋友还是习惯于第一种书写方法,呵呵,因人而异,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网友:
楼主,
后面这种写法挺好的。

如果 把输入输出 命名用大写就更好了,
一般内部的定义用小写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