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光耦的异常情况,算是做个标记吧。

楼主:
1.光耦附近电阻,电容的使用情况。查看数据手册,看光耦的推荐输入电流多少,输入电压减去光耦三极管的深度饱和压降(1.5V左右),除以推荐输入电流就是前端输入端限流电阻大小。
输出端一般用RC滤波。
2.注意光耦的通断输入电流(I on_off),门限电流,以及饱和压降过程。
3.注意光耦输出低电平的情况,由高电平到导通变成低电平是一个三极管深度饱和的过程,在数据手册上,有一个叫低输出电平的项目,里面一般有测试电流,高低两个,一般在7mA-20mA之间,这个电流很关键,前端的限流电阻不能太大,过小的电流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内,后端的输出电压会过高。
4.总线驱动器,这个一般情况是FPGA的驱动能力和外围电路的电平情况,大部分情况是电平的不一致的时候使用。

网友:
楼主的光耦使用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