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C2000 LaunchPad】加个LCD

楼主:
开始用了个稍大一些的LCD,焊完后发现背光不亮,---断线了。所以就又找了现在的这个LCD

焊接时还用原来的漆包线,现在不需要那么长,但没截短,因为炀锡很麻烦。所以看着线有些乱。

上图片

现在这个LCD的背光是两个LED串联,5V电压驱动不了,愁了

网友:
LCD资料及驱动芯片资料

我手里还有两个,谁要了只需要出邮费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接很犀利啊。哈哈

网友:
经过昨天的捣鼓,发现,让C2000带个LCD,最好的办法是SPI。

原来考虑的,让GPIO0~7作为数据口,然而,C2000有个特点,就是在初始化时设置它的端口方向后就算固定了,如果在使用作为数据IO,在它输入或输出时,就需要重新设置,

这样,程序中需要增加一些代码,在频繁切换IO方向时,它的效率就低!

网友:
先围观 后欣赏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