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的外扩NAND flash读取ID问题

楼主:
本人想用stm32f207VG做下外扩NAND flash,先读取ID不行,GPIO配置如下: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G , ENABLE);
  /*-- GPIO Configuration ------------------------------------------------------*/
  /*               ALE,CLE , D0->D3, NOE, NWE and NCE2  NAND pin configuration  */
  /*nandflash ALE,CLE , D0->D3, PD4, PD5,    PD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D4->D7 NAND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NWAIT NAND pin configuration -----R/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在读取ID函数中,程序就会停在这里,串口也就没信息了,请教大神们,可能哪里有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你指的外扩flash是不是
直接当外存 掉电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