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的单步调试看中断程序执行情况可以么

楼主(2012-12-24):
CW的单步调试看中断程序执行情况可以么
我写了一个SCI接收中断,用CW单步调试,有问题。中断进去之后本来有一个判断接收状态寄存器的步骤,中断进去了这个寄存器的值应为1,但是单步调试的时候看到是0,所以接下来要走的程序都不能进行,想问一下想看中断执行情况是不是不能用单步调试的办法? 接收寄存器的值在没有读取数据寄存器值的时候也会自行恢复为0值么?谢谢
程序
NXP Kinetis
NXP
Kinetis

网友A:
这个肯定不会自行恢复为0....
中断服务的执行时间不确定,所以单步没意义.你能保证每次都为1吗?

网友B:
路过看看
你定义一个32位的全局变量,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让它自增,在调试界面就可以看到是不是进了中断。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