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代码,换个位置就不行

楼主:
练习使用SysTick中断,把SysTickHandler放在mian。c下不能工作
把SysTickHandler放在stm32f10x_it.c下就好了 这是什么原理啊 还是编译器的问题
我用的是keil4
这是代码
char Tab[9]={0x10,0x20,0x40,0x20,0x10,0x00,0x10,0x00,0x10};
char i=0;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if(i == 9)
        i = 0;
        GPIO_Write(GPIOA, Tab);
        i++;
}

网友:
把it.c中的函数注释掉

网友:
之前已经把it.c从工程里删除了

网友:
.s里面安排你的中断向量

网友:
不懂啊,
.s是建立工程时自动添加的,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不要考虑什么。s
你把it。c里面的函数原本不动的考到main
可以用的

网友: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
                DCD    Your_SysTick_Handler_Name           ; SysTick Handler
...
把这段
SysTick_Handler PROC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B       .
                ENDP
...
改成
        EXPORT  Your_SysTick_Handler_Name           [WEAK]

根儿上是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