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绘制PCB过程中,有的元器件看不到的处理方法

楼主:
在绘制PCB过程中,有的元器件看不到怎么办?
    在绘制PCB板过程中,有些元器件可能因为起初摆放位置时考虑不周,导致后来部分元器件超出视图范围不能够在PCB图中看到。我们可以将元器件全部选中,然后将全部元器件一次移动或进行多次移动到能够看到为止。,

网友:
用的是神马画图软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Altium Designer09

网友:
将全部元器件一次移动或进行多次移动到能够看到为止。,
那怎么回事?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软件安装的有问题,就是操作不熟练。软件本身无关。楼主详细描述问题,,AD9的滚轮放大缩小的功能相当的强大,,,

网友:
还是PADS用着好啊,
在原理图里点需要移动的元件,PCB中就被选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DXP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在它们不一样的时候,转用PADS的,

现在的PROTEL应该有所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