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V试用报告四 基于Cyclone V三电平逆变器设计

楼主:
    在前面介绍中,多电平逆变器硬件电路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控制系统、驱动电路、主拓扑电路、滤波电路、采样电路及必须的保护电路组成。主要从这几个方面介绍三电平逆变器的实现。

在逆变器控制器设计中,FPGA主要作用是产生PWM经驱动电路后驱动IGBT。另外,输出电压信号需经电压互感器及相应调理电路后反馈给控制器,FPGA可以通过高速模数转换装置,对输出信号进行采集,经内部DSP核进行运算,对输出信号实现PID调节。
   SPWM 的产生依据正弦波和三角波比较的原理,先通过编程产生幅度、频率合适的正弦波和三角波,然后通过比较器进行比较,输出信号就是SPWM 信号。RTL视图如下:

使用FPGA编程,很容易得到所需的SPWM信号,经Modelsim仿真结果如下:

    由于上下桥臂直接导通会造成短路,因此在互补PWM控制上需要加入死区时间。死区时间小,输出波形要好一些,只是会降低可靠性,一般为 μs 级。本设计中死区时间设置为2μs 。通过以下两条规则来实现死区的嵌入:
1) 若没有检测到跳变沿,保持 PWMH=PWM,PWML=~PWM.
2) 若检测到条边沿,令 PWMH=PWML=0. 同时死 区时间寄存器开始递减 计数,直至递减为 0
死区嵌入modelsim仿真如图:
   相应的12路PWM信号产生后,需经过驱动电路之后驱动IGBT,驱动电路采用ML57959,通过 ML57959 ,把控制系统的 0, 1信号转换成驱动 IGBT 所需要的 +15V 信 号和 -10V 信号,实现对 IGBT 的驱动 的驱动 。为了达到隔离效果,12 个IGBT 驱动电路所需电源要完全隔离。因此,驱动电路需要提供12 个隔离的+15V 和-10V 电源。驱动电路如下图:

当采用PWM 控制时,由于开关函数中含有谐波分量,因此逆变器交流侧电
流也会含有谐波分量。所以为了滤除交流侧电流的谐波分量,须在交流侧设置滤
波环节LC滤波器的结构如下图所示,其中输入的电压为Uin ,输出的电压为Uout
可以得到两者之间的传递函数

经过计算:三电平光伏逆变器输出为380V/5kVA时,可选择C=16.4uF, L1=5mH.
采样电路可以通过互感器采集输出端信号,经调理后送FPGA,调理电路如下图所示:

输出电压经该电路处理后,经AD送给FPGA进行处理,通过PID算法进行调节,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
三电平逆变器电路实验条件如下:
(1)直流侧电压U=30V。
(2)正弦调制波信号频率为50Hz,三角载波频率2.5 kHz,载波比为50,调制比为0.8。
(3)主电路开关器件选用IGBT,直流侧母线电容C=4700μF。钳位电容C=3300μF。滤波电路采用LC滤波,其中L=5mH,C=30μF.
(4)负载为三相对称的星形接法的纯阻性负载,R=500Ω。
测量工具:示波器Tek TPS 2014。
滤波后三相相电压和线电压如图所示,由图中可以看出,三相互差120°,频率为50.03Hz,幅值比较稳定。THD也在5%以内。

网友:
三电平逆变器用的SPWM调制,没用SVPWM调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比SPWM, SVPWM的确效率高,并且调制效果好。不过SPWM实验周期短一些,SVPWM仿真都做完了,实验还没来得及做

网友:
不错。有空继续沟通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