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爱好者我自己家做了个电梯谁能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
我自己家做了个电梯谁能用单片机控制 电路怎么十几岁大家来讨论一下,1-2楼控制 电梯间控制 怎么用单片机控制 谢谢

网友:
补充

用的是 1500w  的电动葫芦

网友:
大家 好

提提建议

网友:
吉林市

吉林市的

网友:
楼主这个电梯是主要用于载人还是载货?控制不是难,关键是考虑安全性。我提点想法:
1.电梯的突发状况保护。如停电,过重(因为是电动葫芦,估计重量检测也是一个问题)
2.电机和控制电路的隔离保护。还有就是楼层间通信的保护。
3.传感器的选用和可靠性。

网友:
注意安全吧,控制的话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倒是不太复杂

网友:
了解原理就好了,自己做,安全性很重要,不要轻易弄,安全第一

网友:
大家 好

多谢大家关心,初步做过实验400-800公斤的电葫芦,我用300公斤做实验,没问题,停电的话在电梯后面有500宽空间有爬梯,高点安装双限位开关,低点也是双限位开关,地上放个5-6公分的泡沫版做缓冲,楼的举架2.6米,钓箱后面上下双滑到,电葫芦是自锁电机,不知道什么原理,应该是锥形转子吧。谢谢大家,单片机电路板哪里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评价 可是我没有制作的 能力 帮帮忙 怎么制作 多少费用告诉一下

网友:
其实如果只是要简单控制的话都用不到单片机,直接用开关控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