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一逻辑关系求助,请帮忙

楼主:
最近做一款电机驱动板,用到CPLD—EPM3032,由于之前没接触过这个领域,固在maxplus平台下用图形输入法去写程序,现有一个逻辑关系不会处理,请各位帮忙(尽量用图形输入法,VHDL看不懂,正在学习中),我看过用触发器去做,但需要CLK信号,这个信号要从CPLD  I/O口引入,但板子已做好,该逻辑关系是后加的,所以希望尽量能在图形输入程序里实现,不改变硬件,请大侠帮忙,谢谢!问题如下:
让信号A延时保持一段时间为A1,比如100ms,再与当前实时信号A做同或。如下:

原理框图如下:

请问问号中如何实现这一延时逻辑,谢谢!

网友:
 对逻辑容量小的CPLD来说,100ms是个天文级的大数,只能用计数器来解决——必要条件是有时钟输入,而且芯片容量够。除此之外,恐怕只能外置电路了。

网友:
取决于:
      A信号的频率和时钟信号频率。

      时钟信号频率能准确检测到A信号的上升沿,为了确保你延时100毫秒的时间,而且满足小容量的CPLD,建议尽可能选择频率低系统时钟。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