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0 USB记忆棒+USB立体声耳机+OGG音频播放器

楼主:
。vlsi音频编解码芯片,一级授权代理商 常备大量库存,免费提供样片,开发板借用,提供技术支持,完善售后服务,大部分城市免费物流速递, 深圳市源合汇通科技有限公司是领衔的高效电子元器件服务供应商,目前为止,我们服务着近几百家vlsi注册用户以及电子工程师和业内人士。vs1053    vs1003     vs1011   vs1000    vs1063   vs1005

vs1000超小型播放器

网友:
硬件特性
●低功耗操作
●单电源供电;片内模拟、数字及I/O 口电压功
耗管理。
●单时钟12MHz 操作
●片内PLL 锁相环倍频器
●电源按键引脚,软件控制关闭电源
●USB 全速硬件
●ECC 方式的NAND FLASH 接口
●用户I/O 接口
●高性能片上立体声数模转换器,通道间无相位
误差
●立体声耳机驱动器能驱动30Ω负载
●符合RoHS 绿色环保无铅工艺

VS1000概述:
固件特性
●拥有USB 海量存储器和音频设备的枚举类
●NAND FLASH 能够处理纠错、块映射以及存储单元负载均衡
●固件默认的播放器应用
- OGG VORBIS解 码,通过回放增益来使
声音电平正常化
- 暂停/播放 - 音量控制
- 下一曲/上一曲 - 倒带和快进 - 随机播放
- EarSpeaker 空间音效处理
●播放器自定义高低音调节
●播放器自定义NAND FLASH 引导
●特殊应用的SPI FLASH 引导
● 调试和特殊应用的UART 通用异步串行接口

产品应用
Low cost - high performance Ogg Vorbis player
低功耗高性能数位音讯播放器
Audio guide 语音导航
Interactive audio game 互动语音游戏
Audio book 有声图书
Door bell ,门铃
Interactive toy 互动( 电子) 玩具

VS1000 是一片单芯片OGG VORBIS(一种免费的音频编码方式)
播放器,也是一片自带各种控制和音频应用的SoC 片上系统。
VS1000 包含了高性能低功耗数字处理器核心VSDPS4、NAND
FLASH 接口、全速USB 端口、通用I/O 口引脚、SPI 接口、
UART 接口、高音质可变采样率的立体声数模转换器、耳机驱
动放大器和一个公共电压缓冲器。

VS1000 的固件实现了一个默认从NAND FLASH 中读取和播放文
件的播放器。播放器可以自定义从NAND FLASH 或SPI 存储
器中引导启动。
EarSpeaker 空间音效处理,能在头戴式耳机听音的条件下,提供更
多逼真的自然音效,它能够扩大听者头部和声源之间的立体声
像。
在不使用NAND FLASH的时候,可以用SPIEEPROM来装载代码。
T e c h n o l o g y YesHere Technology VLSI音频编解码芯片授权代理商
w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