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Android平台的 USB Host/slave IC--UART GPIO SPI I2C

楼主:
详情况如下:

网友:
FTDI发布支持Android平台的 USB Host/slave IC--UART GPIO SPI I2C
  先进的单片USB主控桥接器并支持各种标准接口

  英商飞特蒂亚公司(FTDI)继续推进安卓开源配件的创新,推出FT311D。这款新的USB全速(12 Mbit/s)主控IC是专门针对安卓平台, 比如平台电脑或者智能手机,通过使用USB技术提供与终端产品系统的内部连接。
  一年多以前谷歌推出安卓开源配件。这一规范采用工业标准USB总线技术加上一个枚举步骤。因此,USB连接使安卓平台的作用成为一个USB从控端/设备。这消除了寻求电源,储存类驱动程序,并支持负责控制USB总线的主机堆栈的需求。最终,USB主机的功能现在被降级到连接到安卓平台的终端产品。
  FT311D是标准的3.3伏供电,在48兆赫充分工作时吸收电流仅为25毫安,待机模式下耗电为128μA,能够将USB端口桥接到六个不同的用户可择的接口类型,即GPIO,UART,I2C,SPI从控端和主控端。它可以用于连接支持安卓开源配件模式的任何平台(通常是3.1版本以上的安卓操作系统,虽然某些平台可能支持2.3.4 版本的安卓开源配件模式)。
  当IC的外围接口配置为UART模式,此接口作为具有流控制的基本异步串行UART端口 。FT311D的UART可以支持速率为300比特/秒到6兆比特/秒的数据流,而其I2C主控端借口可以连接到支持125K比特/秒的I2C从控端接口。接口也可以配置为提供4路脉冲宽度调制(PWM)输出信号。这输出可用于产生用于控制电机, 制动器,传感器,DC/DC转换器或AC/DC电源的PWM信号以及玩具,照明应用,家用电器和工业设备等。
  FT311D的开发模块现已上市,电路板尺寸(UMFT311EV) 68.58 mm x 55.38 mm x 14.00 mm,预期用作一个能够简单评估这款芯片的硬件平台,允许工程师广泛开发安卓开源配件兼容应用。通过一系列跳接设定来选择所想要的接口模式。这款模块是66.60 mm x 55.38 mm x 22 mm 的GPIO(UMFT311GP) 板,上面有按钮键盘能够作为用户输入,还有一套8 LED的发射极可用于部署显示有效输出。
  “有了这款新的主控IC, 我们增强了安卓相关的产品系列,用于工程师探索开源配件模式所能提供的各种新的可能,”FTDI公司的CEO和创始人Fred Dart说, “通过这款芯片, 加上我们的开发工具,  软件和应用支持,我们的目标是轻松地把USB 主控端集成到 客户的终端产品中, 就如同我们的R系列和X- Chip系列的设备。”
FT311D提供32脚QFN和LQFP封装选择。这些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是-40 °C 至+85 °C。
参考:QQ:1271450678

FT311D为安卓手机或平板USB连接外部UART,GPIO,  PWM, I2C, SPI协议设备的简单解决方案,无需固件,无需安装USB驱动,只需安装APK就能实现数据通讯,不用担心安卓系统升级,也不需软件移植,使用简单,开发简易。
如要详细了解,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
Robin Liao(廖福进)
cell Phone:13918401152
QQ:1271450678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不要重复发帖,貌似板块也不对。纯属广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我错了,重复,广告我认了,但板块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