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63和vs1005 pdf资料大家研究一下,是目前世界上最集成的音频编解码芯片

楼主:
vs1005是目前世界上最集成的音频编解码芯片,是vlsi最新推出的旗舰产品。vlsi音频编解码芯片,一级授权代理商 常备大量库存,免费提供样片,开发板借用,提供技术支持,完善售后服务,大部分城市免费物流速递, 深圳市源合汇通科技有限公司是领衔的高效电子元器件服务供应商,目前为止,我们服务着近几百家vlsi注册用户以及电子工程师和业内人士。vs1053    vs1003     vs1011   vs1000    vs1063   vs1005

vs1005pdf资料

vs1063ds(1).pdf

vs1063pdf资料

网友:
概述
VS1005 是一片灵活的音频平台器件。它基于
VS_DPS4 构件,这是一个功能强大的DSP(数
字信号处理器)核心。在独立应用中,数字接口
提供了灵活的外部器件访问。在复杂的音频处理
系统中能灵活地输入输出音频数据。模拟接口提
供了高保真的音频输入和输出,例如控制ADC
可以作为电阻式触摸屏接口。
VS1005 拥有8Mbit(1MByte)VLSI 或定制方或
第三方定制的嵌入式FLASH 存储器。固件和硬
件设计上在保护模式下完全禁止访问FLASH 存
储器。编程后,VS1005 可以从嵌入式存储器启
动,从而充当一个完全定制的独立音频处理器

模拟硬件特性
·3通道24 位音频ADC
·双24 位音频DAC
·30Ω立体声耳机驱动器
·内置麦克风放大器
·RDS 立体声调频无线电接收机
·10 位ADC,3-5个外部输入
·单电源操作,内置四个可编程调节器
数字硬件特性
·100MIPS VS_DPS4 处理器核心
·128KB(32 千字)程序RAM
·128KB(64 千字)数据RAM
·受保护的8Mbit FLASH(可选)
·USB2.0高速设备/主机(480Mbit/S)
·I2S 和SPDIF 数字音频接口
·EEC 模式的NAND FLASH接口
·SD 卡接口
·2路SPI 总线接口
·10BaseT 以太网控制器
·UART 接口
·所有数字引脚均为用户可配置通用IO
·灵活的时钟选择,默认12.288MHz下操作
·内置数字逻辑使用的锁相环时钟倍频器
·电池备份存储的实时时钟RTC
·里德-所罗门纠错
·通过JTAG 可以使用VSIDE 进行硬件调试

固件特性
·解码: MP3,WMA,OggVorbis,AAC,
HE-AAC,FLAC,WAVPCM
·编码:MP3,OggVorbis,WAVPCM
·对SD 卡和NABD FLASH的文件读写
·FM 调谐器和RDS 解码器
·USB 主、从库
·电阻触摸屏图形显示
·大规模音频信号DSP 库
·以太网IP 协议栈
·灵活的启动选项
·大规模可定制VSIDE

应用
·便携式录音机
·数字剪辑工作站
·MP3 播放机
·网络收音机
·无线耳机
·音频效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