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入4出单片机IO工业控制器

楼主:
一、简介
    JMDM-LED8DIOMT(JMDM-LED8DIOV6)是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具有四路光电隔离数字量信号输入,四路晶体管输出,四个手动按键调节,并带有数码管显示和蜂鸣器报警的高可靠稳定性的工业单片机控制器,也叫可显示和调整参数的8点单片机I/O工控板。
二、功能特性
    1、工作电源:DC12V 1A 或DC24V 1A(注:不能使用交流);控制板自带防雷击保护电路、防反接电路,反接时电路不工作。
    2、8位高性能单片机控制:程序存储空间:32K;数据存储空间:16K (若有特定需要),保存数据,断电数据不丢失。
3、通信接口:有一路RS232接口,有一路RS485接口;
       1)1路标准的RS232串行通信接口(抗15KV静电冲击),可用来下载程序和与电脑等   上位机通信;
    2)1路标准的RS485通信接口(已增加抗静电冲击的保护电路),通信距离长(最大为1219米),数据传输速度快(最大为10Mbps),接上中继后可与电脑等上位机通信,若客户需要增大通信距离,只需加一个RS232转RS485的通信模块即可。
    4、数码管显示:
 3位数码管数码管模块总尺寸:长×宽×高=59.2mm×27.5mm×8.3mm,
每位数码管尺寸:长×宽=20.32mm×11.2mm,显示宽度为1.75mm,倾斜角度为8°,相邻两位的中心间距为20mm,主要用来显示输入数据,亮度适中。易于客户根据显示数据而做出相应的判断。
    5、蜂鸣器报警:
    控制器根据程序设定的功能,可发出报警声,音质悦耳,并可以调制不同的脉宽而得到不同的声音,易于根据报警声音能够及时提醒客户而做出相应的判断。
6、I/O:
4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输入电压范围为直流12V~24V;也可定制为5V(购买前需特别说明),输入电流为5~10MA;可用于检测外部各种信号的传感器输入,如光电传感器、红外传感器、霍尔传感器、接近开关、点动开关等数字量输入器件等;数字量工作状态指示灯:每路数字量输入都有一个指示灯,方便观察输入点工作状态;
    4路晶体管输出:无机械延时,可直接控制:直流:0 ~100VDC;每路最大输出电流33A,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8、四个手动按键:设置和调整输入参数,便于操作。
    9、程序下载说明:连接好电脑和控制器之间的串口通讯线。使用STC-ISP下载软件将编译好的HEX文件下载到控制器。(注意:下载的过程中有一个手动断电和上电的过程)。;
    10、系统稳定性:具有工业级防雷击、抗强电磁干扰、高可靠性能,无死机现象。继电器输出采用高频滤除电路,产生极小的谐波;使系统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和极长的工作寿命;
    11、3种工作方式:支持独立控制(根据KEIL C语言编写的程序逻辑自动控制)、RS232串口监控(需编写上位机、下位机程序)、RS485串口监控3种方式;RS485组网时,需加一个RS232转RS485的通信模块。
    12、精确时间控制:可实现精确时间控制;
    14、外形尺寸:长宽高:(长×宽×高=149mm×101mm×36mm);
三、编程说明
   在KEIL C编程环境下,本公司提供编程范例,客户可在此基础上二次开发应用程序。
1.控制单个晶体管输出点:
   sbit OUT1  = P1^5;     第一个晶体管输出端口定义;
   sbit OUT2  = P1^4;     第二个晶体管输出端口定义;
   sbit OUT3  = P1^3;     第三个晶体管输出端口定义;
   sbit OUT4  = P1^2;     第四个晶体管输出端口定义;

   OUT3  =0;                打开第三个晶体管;
   OUT3  =1;                关闭第三个晶体管;
2.控制蜂鸣器输出:
   sbit BUZZ    = P1^7;      蜂鸣器控制段口定义;
   BUZZ=0:                蜂鸣器输出;
   BUZZ=1;                蜂鸣器停止输出;
3.读输入点命令:
  sbit IN1  = P3^4;      第一个输入点定义;
  sbit IN2  = P3^5;      第二个输入点定义;
  sbit IN3  = P3^6;      第三个输入点定义;
  sbit IN4  = P3^7;      第四个输入点定义;

  if((IN3==0)&& (IN3==0))   判断第三个输入信号有没有信号输入;
4.读按键输入程序:
   sbit KEY1    = P2^4;      第一个按键输入端口定义;
   sbit KEY2    = P2^5;      第二个按键输入端口定义;
   sbit KEY3    = P2^6;      第三个按键输入端口定义;
   sbit KEY4    = P2^7;      第四个按键输入端口定义;
   if((KEY2==0)&& (KEY2==0)):判断第二个按键有没有按键信号;
5.显示程序编写:
  程序中定义了一个显示参数:disp_val,可以实时在程序中显示三位数字;
四、规格
    1、工作温度:-10~+65°C;
    2、储存温度:-20~+80°C ;
    3、湿度:5~95% 无凝结 ;
4、功耗(无外部设备): +12V@ 1A (典型值) ;
五、硬件连接注意事项
1、JMDM-LED8DIOMT的电源部分采用直流12V或24V供电。
2、客户应严格按照接线图将控制板全部接线完毕,并检查无误后,才可通上直流12V或24V电源。否则将烧坏控制器或外部输入输出等设备。
3、控制器的输入信号默认采用外接直流12或24V供电。
六、用途
   1、可代替8点以内的小型PLC+文本显示系统:用于8点以内的小型开关量、数字量控制系统应用的工业场合,并带有三个数码管显示和四个按键输入,并根据需求设定相关的蜂鸣报警,方便有显示需求、人机交户和参数设定的场合使用。
   2、可同时控制4路数字量输入信号和4路输出负载:如光电开关、红外探头、接近开关、行程开关、按键输入等;直流0~100V电压范围的执行器件如交流接触器、气缸、电磁阀、继电器、加热丝、普通电动机、电灯炮、LED灯串、普通电机等输出负载的开和关;
   3、可实现弱电控制各种交流强电负载的通断,并实时通过数码管显示相关状态;
   4、可串口远程实时检测和控制电厂、自动花车间等生产现场、远端机房等设备、灯光、电源、音频、视频、电子门禁的开和关,省却人工操作之劳苦、节约人力成本;
   5、可用于集中控制楼宇、广告、球馆等行业的灯光、音响等多媒体设备、智能控制家电开关等。
   6、可用于计算机控制各种外围光电开关、红外探头、按钮信号、设备开关;
   7、用于各种集散型控制系统、远程IO模块、远程控制系统;
   8、可用于小型沙盘、建筑、桥梁等模型的灯光控制。
   9、可编程实现:生产线上计数、达到某条件蜂鸣报警,并打开或关闭某设备等个性化的客户需求。若客户编程有困难的,可将工艺流程发来,本司可代为编程。
七、发货事项
   1、发货清单:控制器、编程下载线(附送)、电子版产品资料:KEILC软件及教程、STC-ISP下载软件、产品资料(单片机范例程序、上位机范例可执行程序、通信协议、说明书及接线图)。
   2、发货方式:快递,包装标准:防静电防震纸箱。
八、售后服务
   1、保修:自产品售出之日起,硬件正常使用下出现故障,保修一年,保修期后只收取维修成本费用;维修方式:送修。
   2、技术支持:提供电话、网络在线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