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采样保持时间

楼主:
ADC12中ADC12SHT0是设置采样时间间隔的,请问这个时间间隔的大小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它最大为1024个ADC12CLK,最小为4个ADC12CLK,能随便设置吗?

网友:
可以看到,采样保持时间不是任意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设置它要参考什么标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采样保持可以简化的看做是对保持电容充电的过程,充电就需要充电时间。这个时间太短会导致保持电容上的电压低于真正的信号;太长就会浪费时间影响采样率。只要充电的时间能够使电容上的电压达到ADC的采样精度就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充电的时间能够使电容上的电压达到ADC的采样精度就足够了 ”这太难掌握了,要怎样才能到这个时间呢?没有经典值或者经验值吗?

网友:
主要是看信号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参看MSP430用户手册在比较器章节有介绍如何使用比较器的多路选择器搭建采样保持器。
你就当做是RC充电电路,当充电到80%的输入信号电压耗时为t1,充电到输入信号99.99%的电压耗时t2。
假如你ADC的精度为8位,那么采样保持时间为t2就足够了,到t2的时候已经达到了0.01的精度高于ADC精度,就不需要更长时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时间应该可以理论算的吧,都要用比较器那应该会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刚看见你的回复,想问下,这个理论计算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
可以理解为最少需要3个周期的采样时间+x个转换时间? 而最小的采样间隔时间应该是上述的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参看MSP430用户手册在比较器章节有介绍如何使用比较器的多路选择器搭建采样保持器。
你就当做是RC充电电 ...

STM32F429ADC速度最快在2.4M左右,数据手册中最小采样时间均为3个时钟周期是如何计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