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布线点想请教一下是为什么

楼主:
像这个条线中间的镀锡是为了散热吗?
那个这里最上面那个点又是做什么的呢?感觉和拉个天线出来似的,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图1所示:可能是散热。
图2所示:一般情况是电路做测试点用的。

网友:
哦,原来如此,非常感谢!

网友: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