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点博士小四轴飞行器之浆的秘密-什么是正浆,什么是反浆

楼主:
圆点博士小四轴飞行器之浆的秘密-什么是正浆,什么是反浆?

==================顺时针,逆时针==================================
在四轴中,我们需要一对电机顺时针转,一对逆时针转。如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图片所示。一般的电机会用不同颜色的线区分两极。比如,在我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中的电机采用了红色和黑色两根线。当把红色接电源正极,黑色接负极的时候,电机以顺时针方向旋转。怎么转叫顺时针?这个楼主说不清,有不清楚的,买个钟,看指针转的方向就叫顺时针。

在我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中,如果需要电机逆时钟转,那么电机的红色线要接电源的"-"极。所以在实际焊接中,
1)右上的电机和左下的电机:红线接"+",黑线接"-"
2) 右下的电机和左上的电机:红线接"-",黑线接"+"

是不是有点复杂啊,不过有一个规则可以遵循:在我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中,
1) 电机的红线总是接在靠近中心的位置
2)电机的黑线总是接在靠近电机的位置

==================正浆,反浆==================================
上面说完了电机,那么正浆,反浆是怎么回事尼?一个最简单的原则:
1)顺时针转的电机装正浆
2)逆时针转的电机装反浆

简单吧。

============如何区分正浆和反浆================
看看上面圆点博士小四轴飞行器的图片。亲,你看出秘密了吗?
其实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浆往高处转。
我们知道,浆的表面总是一边高,一边低。不管正浆,还是反浆,浆转的方向都是往高的一边转。这样形成一个倒伞形的龙卷风,给飞机提供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