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监控界面时软件选择C#还是MFC?

楼主:
这个监控界面的功能如下:
1、接收CAN和以太网传输的数据并显示;
2、根据相关数据进行相应的控制,实现“四遥”功能;
3、部分数据能够以柱状图的形式表示;
4、数据显示时,界面刷新速度小于200ms
希望大家给出意见,并说明理由,谢谢大家!

网友:
VC做程序发布方便.但C#做程序快.
做监控我觉得用C#更方便,因为C#库很多.做界面也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几个问题啊:
1、C# 200ms的显示刷新速度能做到吗?
2、MFC与C#运行的速度差距很大吗?
3、生成可执行文件时,打包后MFC与C#的文件夹是不是比较大?
4、我做的这个项目,数据量可能比较大,不知道C#到时候运行起来会不会卡?

网友:
1.肯定能做到.
2.大多数情况下,MFC比C#快非常多.
3.C#需要安装.Net FrameWork(几十M),MFC程序相应要小得多.
4.数据大是内存和你的算法问题.大量运行可能C#会吃力点.

网友:
C#开发更快些,控件简单,方便维护,而且现在一般的机器都会安装了.NET运行库,所以很少需要再单独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