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串口烧写程序(CKFA)

楼主:
    参考TMS320F281x Boot ROM Serial Flash Programming,本人需要用MFC编写一个28335串口烧写软件,有一些疑问:发送"a"锁定波特率后,然后放送CKFA.bin(Flash Api),Api为TI官网例程,没有修改,发送的过程成功,每发送一个8位数据DSP响应发回一位,发送完毕后,但是DSP没有自动运行CKFA!
    问题:
    1.通过串口发送CKFA.bin(附件),DSP保存CKFA的位置?
    1.DSP保存CKFA的位置是M0、M1 SARAM?Unsecured Ram是哪个空间?Unsecured Ram空间大小是否满足CKFA要求?
    2.CKFA的Entry Point应该是多少?我编译TI官网例程CKFA的Entry Point为0x00338166,发送CKFA后没有自动运行时由于Entry Point的原因吗?
    3.需要修改CMD文件(附件)吗?
希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下,万分感激啊!

网友:
顶一个。楼主已经深入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例程:

http://www.ti.com/general/docs/lit/getliterature.tsp?baseLiteratureNumber=spraaq2&fileType=zip&track=no

现在TI推荐使用C2Prog,那里面也有介绍:

http://www.codeskin.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spraqq2的文件我看了n次了!整体的过程我理解,就是细节没说明白!TI官方的28335 Flash Api工程有问题,我用CCS4编译后,把输出的out-》hex-》bin文件发过去后,没有自动运行。C2prog我也有用,现在我要用VC编写一个烧写软件,协议:锁定波特率-发送CKFA-CKFA运行-发送AppCode。。。现在是发送CKFA过程有问题,发送CKFA后,没有运行,觉得官方的CKFA工程有问题,要修改cmd文件。

网友:
CKFA是通过串口传送的,而传送到的位置是固定的,应该是在SARM吧spraqq2中有图。官方的全程,肯定是要改了才能用的啊。CKFA中要指定调用flash API的

网友:
如果楼主想简单点就用串口烧写软件,只是啥了后要改变跳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M0、M1吗,只有2K空间,感觉不够大啊,分两次发送太复杂了!另外想用VC的串口API写一个软件!官方的CKFA工程好像cmd文件不大准确!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上位机这边怎么实现的吗

网友:
不错的讨论内容,涨知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