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 DEMO 程序学习

楼主:
1 GPIO  初始化

   #include "f2802x_common/include/gpio.h"  //首先包含头文件

   GPIO_Handle myGpio;  //定义了一个指向GPIO寄存器的句柄,就是指针,居然这么写

   //接下是初始化这个句柄

   //GPIO_BASE_ADDR   是GPIO的首地址

   //myGpio指向这个地址,以后控制GPIO就用这个句柄了

   //怎么感觉是windows 编程呢!!不懂

    myGpio = GPIO_init((void *)GPIO_BASE_ADDR, sizeof(GPIO_Obj));

   //然后设置端口模式

   GPIO_setMode(myGpio, GPIO_Number_0, GPIO_0_Mode_GeneralPurpose);

   //设置端口方向

  GPIO_setDirection(myGpio, GPIO_Number_0, GPIO_Direction_Output);

   //输出拉高

    GPIO_setHigh(myGpio, GPIO_Number_0);

   //输出拉低

   GPIO_setLow(myGpio, GPIO_Number_0);

   //这种编程的方法怎么有点像windows程序设计呢!

   // 把GPIO 寄存器组  看成一个object  然后用句柄来 指向它 以后只要使用这个句柄就

   //ok

   //C:\ti\controlSUITE\development_kits\C2000_LaunchPad\f2802x_common\source

  //  就是让GPIO结构体类型的指针指向  器件GPIO的物理地址

GPIO_Handle GPIO_init(void *pMemory, const size_t numBytes)
{
    GPIO_Handle gpioHandle;

    if(numBytes < sizeof(GPIO_Obj))
    {
      return((GPIO_Handle)NULL);
    }

    // assign the handle
    gpioHandle = (GPIO_Handle)pMemory;

    return(gpioHandle);
  }

   第一次用TI的库函数感觉不错

   熟悉内核工作过程后使用起来应该很方便

网友:
个人对C2000 launchpad 库文件的一点理解

1,f2802x_headers 文件夹下包含了在使用直接将寄存器访问模式时所需要提供的文件

寄存器直接访问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0 = 0;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1;,

2,f2802x_common文件夹为外设库访问模式提供的一些支持文件也就是API访问

先定义,后使用原则

GPIO_Handle myGpio;//定义
myGpio = GPIO_init((void *)GPIO_BASE_ADDR, sizeof(GPIO_Obj));//初始化

使用外设

GPIO_setPullUp(myGpio, GPIO_Number_0, GPIO_PullUp_Enable);
GPIO_setMode(myGpio, GPIO_Number_0, GPIO_0_Mode_EPWM1A);

网友:
支持原创,顶一个

网友:
不喜欢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