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感想,我想了解C2000系列DSP和M3的区别在哪?

楼主(2012-12-26):
心得感想,我想了解C2000系列DSP和M3的区别在哪?
我想了解C2000系列DSP和M3的区别在哪?比如TMS320F28027主频60M 定点FFT 和M3比如常用的STM32 主频72M两者的主频相差不大,两者的优势和不同在哪?是应用领域不同么?还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只能用C2000DSP用M3不能完成任务?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大虾

网友A:
我认为------个人观点,它们没有本质的差别。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它们的区别越来越不明显了。
但两者各有其特点。
C2000过去称作DSP,现在TI称作“实时MCU ”,从实时处理上,C2000确实稍快一些,例如带CLA的C2000器件(如F28035)对AD采样后的处理是相当快的;而M3却稍逊。
而对象FFT这样的数学运算,要看编译后的汇编指令的效率问题,象使用什么样的乘法器等。
ARM的出现,特别是新型ARM核的推出,使过去DSP所具有的优势逐渐削弱。
现在可见,TI为什么把C2000叫做MCU的原因了。

网友A:
前天想让C2000 LaunchPad带个LCD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2930-1-1.html
,可以实际编程时,发现它在带并口LCD时,很是麻烦,运行效率非常低,比一般的MCU要差。
所以,我觉得,M3和C2000各有其自己的特色,都可以处理相同的问题,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各有所长。

楼主:
嗯!
谢谢!各有特色!